飞刀铣外六角的原理--讨论

楼主(2010-04-29):
首先请各位看看视频链接中的外六角加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5NjI3NTE2.html
对于这种外六角的成型原理,我有点不太理解,前两天看了一个机床展有一个外六角切削专用车床,也是一个飞刀盘上有三把刀,和视频中差不多,然后参展商给我介绍原理说工件的角速度是飞刀盘的一半,还说是内链齿轮传动,对于这点我思考了一下,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望各位大侠从运动学的角度给出一些解释,谢谢

网友:
哇,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呵呵,对我新手来说~还真没见过洗六角,高手指点原理~@!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帖子很详细的讲过,楼主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参见一下,这个帖子,里面讲解的很详细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189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帖子 一会儿看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大侠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帖子 一会儿看一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这是我发过的,所以比较熟悉。哈哈

网友:
为了便于理解螺旋线大侠在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189
中的介绍,大家不妨也看看另外个帖子(没人顶,已经沉了):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4917

飞刀铣多边形时,利用的是R=2r的内次摆线(椭圆)的重复使用。

在三角形钻孔一贴中把第二个flash动画调节成直径比为2就会看到一段直线。
那么此时小圆内外的点所画出的内次摆线就是椭圆。
越靠近小圆边界取点,画出的椭圆越扁。

如果只装1把刀,则飞出椭圆一个。
如果对装2把刀,则飞出两个正交的椭圆中段。(近似于四方)
如果阵列3把刀,则飞出三个重叠的椭圆中段。(近似于六方)
。。。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加工的都是偶数边。

欧拉拉。。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 。

楼主:
我利用反转法自己绘制了一下这个六边形加工的原理,如图所示,因为实际加工中是B顺时针转1°,则A逆时针转2°,(刀盘的角速度是工件的二倍),我利用反转法,假定工件B不动,让A绕B的圆心逆时针转1°(公转),同时让A逆时针自转2°,然后绘制出一个点。将上述方法反复,就得到了图中的三条不完全的轨迹。比较稀疏的点是我偷懒用5°和10°进行的绘的 。如果画全了,那么轨迹在B上就留下了近似六边形的轨迹。需要声明的是,我的A,B的直径都选的比较随意,如果合理配置,轨迹会更接近六边形,但终归是接近,应该不是真正的直线。

网友:
真的有收获~~~~~~~~~~~~~~~~~~~~```

楼主:
有收获就给我评各分吧顺便再往上顶顶

网友:
收获大大的,我见过这种仪表六角车床,但不明白它的原理,现在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果然很厉害啊

楼主:
再努力往上顶顶 快沉下去了

网友:
谢谢..真的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2010-06-17):
顶~偶是新手,想了解飞刀切削的原理及过程,望楼主指点

网友:
我正在改造,做好了我再发上来大家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