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细长轴总是卡盘那头偏小怎么办?

楼主(2010-04-29):
如题,发觉细长的轴非常难加工,特别外圆尺寸难保证两端的尺寸一致。轴总长70,外径14mm只车一个外径10MM,长21mm的台阶,这个台阶总是往卡盘那边偏小,检查过刀尖是平水的,转速600进给50,哪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网友:
那你的刀尖角用的多少的 ?建议用02的刀尖角刀片,90度外圆车刀。70长的14mm的轴也不算长轴了,最好磨光棒加工,车台阶切断就ok了。外圆一定要加工的话,可用长料加工,车外圆车台阶,切断一次出来。当然事先你的机床要保证水平和锥度没有问题。这样的轴数控车的话转速太低了,转速最少也要2700转左右。走刀有光洁度要求的话可以180-200之间。没什么要求的话500左右。

网友:
搞得不好就是车床本身的精度问题,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
70长叫细长轴,那20倍径长的叫什么了哦。

会不会你顶尖顶的过紧了???

没做过车床,只看过,呵呵

楼主:
那你的刀尖角用的多少的 ?建议用02的刀尖角刀片,90度外圆车刀。70长的14mm的轴也不算长轴了,最好磨光棒加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发帖太匆忙,没把条件描述清楚,原材料外径是14mm,材料装夹伸出80mm长,只车外径10mm,长21mm的台阶而已,不能用顶尖顶的,因为端面也要光一刀,这么长又没顶尖开2700转根本没办法车,车刀刚碰到工件就震很厉害,简直没法车,把转速降到800转都会震动,端面更加不能车了,材料根本没刚性,车0.2mm都让刀,最后把转速降到600转材料才不震动,但尺寸始终两端不一致(我的刀尖是0.4的)

楼主:
搞得不好就是车床本身的精度问题,最好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B:

不关车床的事,是工件伸出太长了,像我今天的办法就没误差,但效率实在太低了,50件用了两个多小时

楼主:
70长叫细长轴,那20倍径长的叫什么了哦。

会不会你顶尖顶的过紧了???

没做过车床,只看过,呵呵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描述清楚,是没用顶尖的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台阶外径尺寸误差正负0.01mm可以保证吗?

网友:
不好意思了,还是想问你一下你的车床什么型号的?用卡盘开始弹簧夹头?材料是如何下的?长棒料,单件材料还是如何?毛坯料还是光圆还是磨光棒?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你的加工状况。

楼主:
不好意思了,还是想问你一下你的车床什么型号的?用卡盘开始弹簧夹头?材料是如何下的?长棒料,单件材料还 ...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床是沈阳3665nj,系统广数980TD,手动普通卡盘,材料是外圆14mm的A3毛坯棒料,长1米左右,做批量的

网友:
工件刚性不好,没用顶尖时距卡盘远端受切削力向前上方挠曲,轴线向此方向弯曲,故车出来远端尺寸大,最好的办法是有顶尖,实在没办法根据实测锥度值修整插补

楼主:
工件刚性不好,没用顶尖时距卡盘远端受切削力向前上方挠曲,轴线向此方向弯曲,故车出来远端尺寸大,最好的 ...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想到了,由于尺寸的变化很不稳定,时大时小,根本没法控制,只好把材料夹短40mm,车好台阶后,再把材料夹长,然后切断,不过这个办法效率实在太低

网友:
可以先下成80mm一段,然后用顶尖顶住车出台阶,把多出的顶尖部分去除。

网友:
那你为什么必需在卡盘外80MM长呢,你车的台阶不长啊

网友:
13楼的和我想法一样啊 推荐你试试

网友:
不用顶尖?能不能用顶尖先车,然后包铜皮保护装夹回去,车一下端面。

网友:
原材料外径是14mm,只车外径10mm,长21mm的台阶而已,材料装夹伸出80mm长,伸出太长了

网友:
车的时候靠卡盘这边刚度好,离卡盘越远刚度不行,车时会有径向力,就导致一头小,两头不一样,分一下粗,精加工

网友:
还是不清楚,14直径处最后要求的尺寸和公差?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还望楼主细说

网友:
还是很晕,只车21mm长,为什么要伸出80mm呢,奇怪

网友:
还是很晕,只车21mm长,为什么要伸出80mm呢,奇怪
引用 网友E:

就是了,奇怪为什么不单件下料,量大的话冲床一天下好几万

网友:
刀具要求我就不说了,上面的讲的挺详细,至于你卡盘那头偏小时正常的,你对刀的地方时远离卡盘一端,前一段会让刀的,但是这样的小轴还好不算太困难,你可以把刀负偏角磨磨大,也就是让刀头尖点,切削刃小点,与工件接触的面少点,这样工件受到的径向力小点,会好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工件的总长度是70mm,而顾客拿来的是1米长的棒料,所以我把材料装夹伸出80mm,如果装夹短一些先车台阶的话,切断的时候又要重新装夹,效率太慢了,一天下来才几十件,台阶的外圆公差正负0.018mm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工件的总长度是70mm,而顾客拿来的是1米长的棒料,所以我把材料装夹伸出80mm,如果装夹 ...
引用 网友F:

    先下料,然后再车

楼主:
先下料,然后再车
引用 网友E:

非常谢谢,一语惊醒梦中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1米长2700转不开飞机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