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什么?

楼主(2010-04-29):
请问各位大侠▽▽▽▽表示什么?

网友:
应该是光洁度吧,呵呵,具体也不是很清楚了,但是至少现在机械标准中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6我知道是Ra2.5,但是在国外的资料上见到▽▽▽▽,具体是什么?

网友:
是光洁度,估计你的图是小日本的旧图

网友:
德国和日本有这个符号,粗糙度等级较高,▽▽▽▽表示Ra0.01~0.25

网友:
如果是日本图纸,▽▽▽▽表示Ra0.0125~0.2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
这是挪威现用的图纸,不知谁有它与Ra的对照表?

网友:
是粗糙度,不用懷疑了,日本的老工程師就喜歡這樣標注

网友:
准确的说是粗糙度等级代号,它有一个数值范围的。挪威也用吗?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
最好把这个符号的出处(图纸)截图下来看看。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前辈们。

网友:
对应

光洁度,现在都叫表面粗糙度。
相信楼主是在老图纸上见到的吧!
这个以后也是从一个▽往上涨,随着▽的增加粗糙度也不一样。
那么随着机械行业的发展 现在陡变城表面粗糙度的表示方法。
对应的数值有:100  50  25  12.5 63. 3.2 1.6等等。

网友:
相当于Ra0.8以上,原来的光洁度与现在的粗糙度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
这是第三角法绘图对于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式。
分空心和实心
含对于公差的要求
现已绝少国家使用
你这四朵花空心大约相当于1.6左右
不用去了解
知道就行
因为现在基本不用这种标注方式了

网友:
给你一个对照表,自己学习吧

网友:
这是现在叫粗糙度的老标准,叫表面光洁度,读法是四花XX,当时也是属于国际标准的,德国、日本、前苏联以及我国等等使用米制的国家都是用这个标准。是属于表面精度要求非常高的,要用镜面磨床加工和精密研磨才能加工出来的。没有搞过量具和精密零件加工的单位很难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
旧标准,粗糙度等级较高,▽▽▽▽表示Ra0.01~0.25

网友:
表面光洁度,欧洲60,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