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交流:磁粉制动器

楼主(2010-04-29):
最近在做一个齿轮试验台,请问日本神钢的磁粉制动器,大家有用过的没有?感觉性价比如何?

网友:
日本神钢的磁粉制动器,以前常用,散熱問題,電源供應...定電流控制...及基本轉矩都得考慮,,,尤其是熱功率計算!!現在比較喜歡採增速後用磁滯制動器來用,無磨耗....因磁粉制动器在一定溫度後.磁粉容易結塊..壽命變短..以上心得供參考!!

楼主:
日本神钢的磁粉制动器,以前常用,散熱問題,電源供應...定電流控制...及基本轉矩都得考慮,,,尤其是熱功率計算 ...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查了一下神钢的磁滞制动器,额定扭矩有点小,升速后估计还是满足不了。
还是要选用磁粉制动器,中间也要加升速装置。

楼主:
另外价格方面大概怎么样呢

网友:
磁滯制動器我自己做的,一般耐力實驗時間少說也得滿載100小時以上,我當時設計為2000NM,直接驅動為40NM,找了一家磁鐵廠造磁鐵,阻尼器最大外徑約340mm,約8000人民弊吧...

网友:
台湾同胞么?
我只接触过鼓式和盘式,这个磁性制动的头一次听说,这个东东不使用耗材的吧,我们设备上进口一块ABB电机制动器上巴掌大一副摩擦片,3W RMB,够黑

楼主:
磁滯制動器我自己做的,一般耐力實驗時間少說也得滿載100小時以上,我當時設計為2000NM,直接驅動為40NM,找了一 ...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高手,我原来只知道您在减速器方面造诣很深,没想到您还可以自己设计加载的制动器。
向您学习!

楼主:
另外您说的当时设计2000N.m,直接驱动40N.m。
指的是制动器直接输出40N.m,把升速比设计成50来实现加载2000N.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因目前回轉式扭矩檢測儀一般量產機通常在2000NM,所以也只能以此為規範...還勘用!!

网友:
学习了,二位都不愧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