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润滑,用什么型号的润滑脂?

楼主(2010-04-29):
普通钻床(立钻、摇臂钻)的丝杠用润滑油还是用润滑脂?用什么型号的润滑脂?

网友:
油和脂中选的话,脂会好写;个人意见是选用专用的丝杠喷剂:固体润滑剂。

网友:
68#长城导轨油,丝杠清洁后,均匀微量润滑。

网友:
普通的钙基脂或锂基脂就行

网友:
润滑脂,选用3#锂基润滑脂合适

网友:
普通钻床(立钻、摇臂钻)的丝杠用润滑油还是用润滑脂?二硫化钼薄膜喷剂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2010-05-31):
润滑油、润滑脂都可以,2、#锂基润滑脂

网友:
润滑脂:选用2#锂基润滑脂

网友:
68#长城导轨油很好的,我们公司就用这种的

网友:
锂基脂3#9 T* \- q1 X* ?" [) C
我一直使用的是SKF生产的

网友(2010-07-17):
我们厂也用长城润滑油

网友(2010-11-01):
各位老大,

如果是滚珠丝杆,需要考虑润滑脂转动因子,丝杆运动速度,负载,环境,一般是采用脂润滑的,典型的是钡皂基和合成油(速度越高,选择粘度越低的),在很多进口机床,都用的是EMV22这种润滑脂。

线性导轨润滑润滑选择对线性滑动导轨的性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优秀的润滑带来您希望得到的:

低启动力矩(在边界润滑条件下)
良好的磨损保护
高速下的低噪音
对环境温度的适应
长效防腐蚀保护
有效避免灰尘影响
无论是Sliding Contact Guide,还是Roller Contact Slideway,针对不同的负载和速度,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粘度和稠度的润滑剂.

摘自楚格润滑技术(上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