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纯铁加工工艺

楼主(2010-04-29):
材料纯铁。就是电磁铁里用的。加工过程中出现不断削打刀现象,急求各位大哥前辈帮忙改进

网友:
京瓷有专门加工软刚的刀片,效果还不错

网友:
加工纯铁过程中出现不断削打刀现象,主要原因是粘刀

网友:
记得以前在工厂见几个老师傅(钳工)在一个电磁阀上攻丝,M2的,因为是纯铁的材料,而且到了最后的工序,全部是选的有经验的老师傅在攻丝。

网友:
我经常加工纯铁,用T15刀,磨锋利点。没有出现断刀现象,吃刀量单边1mm。吃刀量攻大了也不行。丝M1.6,攻丝机导向后用手攻。问题不大,就是小心点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