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0-04-29):
本人对电气不太懂,望各位赐教

网友:
一、控制精度不同 :伺服更精确些;二、低频特性不同:前者容易低频易振动,后者较平稳;三、矩频特性不同: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四、过载能力不同: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五、运行性能不同: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前者慢,后者快;但是前者便宜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主要就是开环和闭环的区别了吧。

网友:
学习学习,有受获,就是说伺服的更好,但更贵

网友:
楼主先在论坛搜索下,这方面资料很多,你先看,看不懂再问

网友:
开环和闭环的区别,说的很精典,顶

网友(2010-07-28):
开环和闭环的区别,说的很直接了,也是最大的区别了,其次就是电机结构的区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
    步进电机也有闭环控制的,伺服电机也有开环控制的。
    如果单单以此来区分二种电机,那是要搞错的。

网友(2011-03-25):
开环和闭环的区别
最主要是价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