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行走系的设计

楼主(2010-04-30):
关于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行走系的设计资料啊

网友:
其实履带液压挖掘机的行走系统很简单,只需要注意几点就可以了:
1,整车牵引力(驱动力矩)
2,行驶速度(排量和速比)
3,马达的背压及高低速控制等
4,马达与减速机的匹配(如果是单独的)
5,一般情况下平衡换向阀内置的,如没有还需要考虑
由于行走系统与整车液压系统相比较,相对独立。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