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会有污染吗?

楼主(2010-04-30):
现在我们身边的无线电实在是不少,手机、笔记本无线或移动上网,而且将来会有很大的数据量通过无线电进行。请问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电磁污染的问题值得担心?

网友:
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电磁辐射对易爆物质和装置的危害高电平电磁感应和辐射可以引起易爆物质和电爆兵器控制失灵,发生意外爆炸。
  2、电磁辐射对挥发性物质的危害高电平电磁感应和辐射可以引起挥发性液体或气体意外燃烧。
  3、形成空间电波噪音从大功率微波和射频设备泄漏出来的电波,会向空间辐射,形成空间电波噪声。空间电波噪声可以干拢位于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各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
  4、电磁辐射影响人体健康微波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中长波最小。其生物效应,主要是机体把吸收的射频能转换为热能,形成由过热而引起的损伤[1]。
  5、电磁辐射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突变的主要诱因。
  6、电磁辐射对人体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造成直接伤害。
  7、电磁辐射是造成流产、不育、畸胎等病变的诱发因素 。
  8、过量的电磁辐射直接影响大脑组织发育、骨髓发育、视力下降;肝病,造血功能下降,严惩者可导致视网膜脱落。
  9、电磁辐射可使男性性功能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月经失调。

网友:
电磁辐射对人体危害挺大的。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生女娃的多数。

网友:
我对电脑方面的电磁辐射稍了解过一点。

台式机即使敞开侧板,在电流最强的部分(主板CPU供电部分,是中高频的MOS开关DCDC,像是AMD那边的四核中高端U,满载电流就100A多了,140W+)电磁辐射也远远小于手机的发射功率。(印象中是几十分之一)
况且机箱整体接地来屏蔽。

笔记本电脑,对人体来说电磁辐射主要来源于笔记本电脑显示屏下面的一小片驱动板(液晶背光的驱动),含有DCDC升压模块。但依然和手机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好些品质的笔记本铝镁合金做外壳,强度高散热好顺路也就屏蔽了,即使塑料,也在内层有导电漆或铝箔。不过近些年笔记本品质越来越渣了。

再说手机吧,手机无论拿来做什么,无论是3G上网还是收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对人的影响还是看发射频率吧。
手机发明至今有些年头了,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定对人有影响的科学说法。
况且,无线电功率在往越来越低的趋势发展,我觉得不必担心吧。

差点忘了还有现在越来越普遍的2.4G,无线鼠标键盘无线网卡,都10mW以下的,手机理论峰值好像是2W。。。不必担心。

在校学生本着学习的精神无责任胡言乱语,大伙看过一笑。。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理论哦

网友:
电磁应该有一定的辐射!

网友:
有辐射,但是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要生娃的女士注意就行了。

网友:
哈哈,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女孩都穿着防辐射服!!,不知道是不是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