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与弹垫能否结合使用

楼主(2010-04-30):
以前师傅和我说过平垫与弹垫不能一起使用,好像说那样容易打滑。。。可是我看到很多地方还是一起使用的啊~~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
晕了。你是相信你的机械设计手册还是相信你师傅。

网友:
有道理。
但很多工作情况不至于那么恶劣。

楼主:
刚刚在网上搜索到这样的答案,我觉得比较满意~我比较没有表达能力·呵呵~也是我师傅的意思~~~你们大家怎么看待的呢?
1、弹簧垫圈作用是拧紧螺母以后,弹簧垫圈给螺母一个弹力,抵紧螺母,使其不易脱落。弹簧的基本作用是再螺母拧紧之后给螺母一个力,增大螺母和螺栓之间的 摩擦力。
2、用弹垫一般不用平垫,(除了要保护紧固件与安装面的表面时才考虑用平垫与弹垫 )。
3、平垫圈一般用在连接件中一个是软质地 的,一个是硬质地较脆的,其主要作用是增大接触面积,分散压力,防止把质地软的压坏。
平垫的作用是:1、加大螺丝与机器的接触面积2、消除弹簧垫在卸螺丝的时候对机器表面的损害。使用时必须是:弹簧垫一平垫,平垫挨着机器表面,弹簧垫在平垫 和螺帽之间。平垫是为了增大螺丝受力面。弹簧垫为了防止螺丝松动,受力时起到一定量的缓冲保护作用。虽然平垫可以做牺牲垫。但更多时候都是被作为补充垫或平压垫来 使用。而弹簧垫起到锁紧件。如工件孔与螺径直径值(S)过大时不使用平垫或直接使用弹垫,不但会伤害到工件,最主要的是螺丝还起不但稳定的固定或连接作用。 特别是一些高强度工作的部件。因此在使用弹垫时,当值(S)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不使用平垫。

网友: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一些重要场合,是用弹垫而不用平垫,大部分要求不高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时候拆内六角螺钉时,硬生生的把弹垫拧碎了。当然工件表面也被划伤了。

网友:
一般是一起使用的,平垫的作用上边一位朋友说过了,就不多说

网友: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别太教条,什么都是相对的,有一般情况,还有特殊情况,可别以点带面、生搬硬套,要活学活用,辩证地看问题。

网友:
、可以用在一起啊。弹垫主要还是防止螺帽滑脱。平垫就不一而足了,可以防划伤,加大摩擦,防损坏,也可以在某些要求不高的地方当垫片,要不螺帽拧不到底!呵呵

网友:
你师傅是干什么的?搞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现场操作工?误人子弟,还是徒弟有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