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进,三个出电磁阀

楼主(2010-04-30):
液压新人请教:

有没有这样一种电磁阀:

一个进口,三个出口,三个出口中任意一个开启时,另外两个保持关闭。

我想用它开实现三个方向传输液体。

或者哪位有更好的方案,不用电磁阀,谢谢。

网友:
现成的这种东西没见过。但可以用其他办法:一个是用两个两位四通组合;另一个自己设计,根据手动转阀的结构原理多做一个位置就行,如果流量小的话,去选一个多点的压力表开口。

游客

网友(2012-03-25):
真厉害,这都想得出

网友(2010-04-30):
可以用多路球阀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自己设计还是好些,没有见过,或者用别的组装阀来代替实现

网友:
装三个球阀就行了 这不最简单最省钱咯,如果觉得手动麻烦,那就装两个电磁球阀吧。

网友:
不用电磁,我想问楼主,你想让这个阀怎么动作,手动?
如手动,像楼上说的,装三个球阀或自己做一个三位四通的特殊结构,三个位置通三个出口,应该不是很难。只要精度和密封做的好就行了(可以类似球阀吧)。
你总不会想让它自己全自动吧。一个开,其它两个就闭了。还自己会换着开吧,呵

网友:
用两个二位三通电磁阀来实现,而且每个阀只有一个电磁铁,这样1#电磁铁得电就是A通,1#电磁铁失电且2#电磁铁得电就是B通,1#电磁铁失电且2#电磁铁失电就是C通,原理图如下,LOOK:

网友:
用有中通的三位五电磁阀改下输出管路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008,我就是想自动啊,计划用PLC来控制,不知行不行啊

网友:
汗,用PLC控制你不电磁阀,用什么,PLC自己会出水么,呵呵

网友(2012-03-13):
用两个二位三通电磁阀来实现,而且每个阀只有一个电磁铁,这样1#电磁铁得电就是A通,1#电磁铁失电且2#电磁铁得电就是B通,1#电磁铁失电且2#电磁铁失电就是C通,原理图如下,LOOK:

下载次数: 1

网友:
电磁阀可以不用PLC,用继电器控制可以实现的,不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