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凸轮从动件轴承选用标准或者计算?

楼主(2010-04-30):
谁知道凸轮从动件轴承选用标准或者计算?因为轴承与凸轮都是运动的,谁知道怎么计算或者选择?谢谢帮忙!

网友(2010-10-23):
我都想知道啊  要做很多个摆杆凸轮  那位师傅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遇到过,手里情况为内圈一点恒定受力,外圈则不然,但是内圈在旋转,可从这方面入手选择轴承。计算负荷时要大,大概要提高正常使用状态的1.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