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曲面加工后出现很多小坑和划痕,是为什么?

楼主(2010-04-30):
我们组目前自己加工一些精密的测量仪器,其中有很多曲面是用精雕机做的,做出来后用肉眼都能看出曲面上有很多小坑和划痕,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避免?我们用的材料是硬铝,毛坯是用线切割切出来后再上精雕机细致加工的。小弟静候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楼主:
有人跟我说铝太软,做不了太精密的东西,即使做了加工精度也很难保证。我们做了许多试验品了,在光电检测仪下面看到的毛刺很多,这样的工件在以后恐怕很难胜任测试任务的。是否我们该考虑换材料?谢谢!

网友:
可以选用合金铝材,另外要做调质处理,不然加工好还是很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另外请问主轴的转速和刀具的选择是否有影响?我们的主轴转速目前是1万6,刀具就是用的普通球形刀(直径为2mm),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
用没用冷却液呀?有用肥皂水做冷却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用了,我们的精雕机统一用油冷的。不知您还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