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泄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0-04-30):
如何很快的判断出控制阀,液压缸,泵的内泄!!!!!

网友:
内泄的最终表现就是发热,执行机构动作慢等,内泄和油温是兄弟,关掉冷却器,油箱温升过快,就说明系统有内泄,温升快说明内泄大,再好的系统或多或少有些内泄,
3 v+ `0 X) t* u: n   在易漏的元件前后的管道装精密的流量表,当有明显差别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哪漏了,不过缺点就是成本高了点!( m! N9 z) H% ~# v
   当系统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油缸的输出力减小,甚至不能满足工作要求时。一般先从油缸等执行元件开始查,油缸内漏的可能性高达80%以上。然后再考虑控制元件,可以用代换法检查并更换泄露的阀。如果时油泵泄露,那么油泵的温度会很高。

网友:
楼上说的好详细的,学习到很多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很好很强大,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了

网友:
2楼回答的真是  专业呀

网友:
恩....果然姜还是老的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