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实体引用” 这一概念不好理解---求助

楼主(2010-04-30):
最近在学sw,对“转换实体引用” 这一概念不能很好理解,希望各位大侠能给予指导,谢谢啊!!!

网友:
将已有特征或已有草图上的边线“复制”,并使之成为当前草图所需要的实体元素。这样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绘制以及添加几何关系。

网友:
类似于复制边线?有点像吧。。说的不准确,不过也就那个意思了。
省着绘制草图了就。。

网友:
对于2D草图,你选择的实体的边线垂直投影到2D草图平面,得的轮廓。
对于3D草图,就直接是了。

网友:
正确的翻译是“实体边界引用”      也就PROE里的“草绘参照”

网友:
从实体上抽取几何元素到草图上~~~~~~很实用!

网友:
是的,很喜欢这个命令,省好多事

网友:
我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从实体上抽取几何元素到草图那么这个元素在草图的位置就是我们草图上所需要的位置吗

网友:
这个概念很难吗?不就是把三位轮廓边线转化成草图引用吗?

网友(2010-11-07):
类似于复制边线转化成草图引用

网友:
对于2D草图,你选择的实体的边线垂直投影到2D草图平面,得的轮廓。
类似于复制边线转化成草图引用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把将要绘的草图借用类似草图的一种方法,可以省去许多的功夫

网友(2012-03-14):
感谢 5L,很精辟,原来的那种叫法确实比较抽象

网友(2013-05-13):
还是不懂啊,求解

网友:
就是把一特征或实体投影到你现在的草图平面上,直接生成你需要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