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中计数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0-04-30):
求教大家!如果有图,更好,谢谢了!

网友:
使用较多的主要是通过计数传感器进行计数的,也有人工计数的。

网友:
你所说的计数是用来计什么数的?对计数速度有要求不?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慢速计数的,我们也用机械计数器的啊~!

网友:
方法有很多,到底采用哪种方法,要看几点:物料,速度,准确度要求等,当这些条件都能确定时,才能选择相对比较理想的方式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我要计数的是木螺钉,我打算用光电计数器。这样是不是要配上PLC之类的控制装置?

网友:
是包装前的计数吧.,把问题写清,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嗯,是包装前的计数。到达一定的数目,就截止供料。

网友:
微动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光纤传感器.看哪一种对你的物料合适.然后,输出给可以是PLC,也可以是单片机的控制器.(很多包装机的控制器有这一功能,即到了设定数值,有输出报警),也可以一些个专用的计数仪表.有设定输出即可..在GOOGLE里,搜一下,"计数 仪表",看有多少结果.选一个,就得了.

网友:
最最原始简单的办法就是称重计数,在一个包装内,称取标准重量的物料即可。木螺钉适合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我们目前用的光电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打算用电眼。

网友(2010-12-10):
数量少的话一般是位置计数,多的话用光纤,再多的话就是称重了

网友:
木螺钉其实可以用称重计数,称重完以后直接包装,全部自动化。我这边有的五金零件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方法无数,适合最高。

网友(2012-05-17):
最重要还是要看计数对象是什么!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
刚接触,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06-23):
请告诉细说一下,正想学呢

网友:
用我公司自动称重包装机,可以实现快速定量包装,

网友:
光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