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向联轴器与工作辊连结端的轴承经常坏---请教

楼主(2010-04-30):
我们用的是HC六辊可逆轧机,主传动用的是万向联轴器,在万向联轴器与工作辊连结端的轴承结常坏,是不是和乳化液进入轴承有关系 呢,那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有没有先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问:

工作辊,传动侧轧机轴承经常坏?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轧机的工况,工作制度,轴承的形式,型号,厂家,使用时间,润滑方式,轴承的失效时间分布,失效形式。
这样别人才有一个起码的判断。

楼主:
大哥,不是工作辊传动侧的轴承,而是工作辊和主减速箱联接的那个万向联轴器,也有叫传动轴的,那个万向联轴器的靠近工作辊那一侧的十字包轴承常坏,具体的型号,我明天上班时查过后再带给你看,谢谢酒哥的观注!

网友:
万向联轴器的靠近工作辊那一侧的十字包轴承常坏.
那里应该是滚针轴承,80%以上是润滑不良,不过要看你的具体工况。

网友:
1、万向轴一般是轧辊端十字包小,由于受轧辊中心距限制,而电机端空间充足,所以轧辊端回转直径小于电机端,造成轧辊端十字包承载能力大,十字包轴承寿命降低。
2、在轧钢咬钢时工作辊的冲击导致十字包冲击载荷,产生振动。
3、轧辊端温度高,对润滑影响大。

你最好提供电机功率,轧辊转速,万向轴工作角度等信息,俺可以帮你计算下是不是万向轴选型问题。
还有你们用的万向轴制造商是哪家?俺帮你分析下他的结构形式。

如果选型没有问题,可以找俺,俺们可以修复十字包,制造新的非标轴承,美国材料,热处理,制造工艺。其轴承寿命明显提高。

网友:
大的万向轴用轴承基本都是圆柱滚子轴承,其轴承的径向游隙,圆周游隙和润滑是否充分影响寿命。

楼主:
好的,谢谢大哥,明天 我一定把详细现场数据搞到手,请您帮我分析分析,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经常坏是指多长时间,实际上国产的万向联轴器使用寿命都不长,一般保质期不会超过一年。

网友(2010-11-09):
回复 网友A:

如果经常坏的话,肯定是装配出问题了

网友(2011-01-06):
不是缺油就是同轴度不够了。。。

网友:
应该是1长时间冲击
2润滑不好。可以及时补充耐水润滑脂.
3轴承质量不行。
4设计万象联轴器过小。

网友:
折角过大?

网友:
4楼说的是正确的,大部分是润滑脂滑润滑的,联轴器的润滑大多没人注意,一般要选用粘附性好的,基础油粘度高,最好加有固体添加剂的润滑脂。

网友(2011-03-21):
应该是滚针轴承,估计还是润滑问题。也可能是联轴器质量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