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是否可以减少刀具磨损,提高寿命?

楼主(2010-04-30):
加工一批轴。8毫米直径,材质sus420。在轴向加工一个3.2X10的腰型通孔。现在加工时使用钻铣加工中心,先使用3.0钻头在X0和X6.9 两个地方打穿,然后用3.0铣刀粗铣按照0.3毫米一层分层加工直到铣穿。最后改换用3.2铣刀精加工出来。但是加工的时候我发现,3.0 的粗铣刀的加工寿命始终不行,一般不到500就磨损的,甚至个别时候500都不到刀具折了,直接把3.2的刀一起带着折断。刀具都是OSG或者NACHI 的镀层HSS铣刀,一把3.2的刀报价就是600多,实在太贵了。现在加工转速4000转,切削速度是350。 现在我设想,是否可以在最初打孔加工的时候在X0和X6.9之间的X3.5的地方再打一个孔。这样粗铣刀加工的余量就小了很多,刀具加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轻松,然后也可以一并提高粗铣的加工速度,我甚至设想将粗铣速度提高到500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知道各位认为这样是否可行,是否真的可以减少刀具磨损,加工刀具寿命,降低刀具成本,增加劳动效率?

楼主:
一根普通麻花钻钻头即使是NACHI的也只要几块钱就好了,就算我一个班换一根也比换把铣刀来的便宜。钻头磨损了可以再磨,磨好了还能用,铣刀换下来一般都是全刃口磨损,没有办法再次修磨使用了。如此昂贵的刀具就一次寿命,实在是浪费了,得想想办法提高使用寿命的。

网友:
楼主是打孔还是铣槽啊?SUS402的能加工那么多已经不错了

楼主:
是铣通孔槽。先打孔再铣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