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贯孔的加工方案---讨论

楼主(2010-04-30):
各位好!
    我们在机加过程中有时会碰到相贯孔的加工,例如一个零件先钻一个大孔,然后再钻一个小孔与大孔相贯。这种有相贯孔的零件在加工上有什么困难吗?在加工过程中应注意什么?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这没什么,相接的地方没有毛翅就好。我们是用铣刀踩一刀。

网友:
说经验我也说不上来,感觉如果是半边孔就更难加工。。。
如果你要镗的话,就会断续切削,对刀片不利。。。

楼主:
确实比较难加工,我们有的产品在普通机床上钻两个相贯孔,这两个孔是有位置度的要求的,加工过程中往往很难保证;还有些产品在数控加工中心上加工,由于精度较高,再加上我们采取钻、扩,铰;或者是钻、立铣、镗等加工方法使得两孔的位置度的要求得以保证。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两个相贯孔,假设一个大孔,一个小孔,其加工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呢?
2:加工过程中确实存在断续切削,是否可以通过合理的进刀来有效地消除呢?
3:加工过程中的排屑问题?
还请大家多多交流哦。谢谢!

网友:
我们加工中一般先加工大孔,后加工小孔。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是对称的,加工起来还是可以的,如果不对称的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有条件,有可能的话尽量使用车床加工十字贯穿孔,这样工件动,刀具不动,能保证刀具刚性,会好很多。我们这样的工件都是做夹具在车床上加工的。

楼主:
回复7#:我们的工件比较大,根本不适合在车床上加工,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这个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我想楼主说的无非就是怎么保证对中,那就要做好基准的转移,那样就很好加工了

网友(2010-07-11):
回复 网友A:

   能讲的再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