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有无进行塞焊

楼主(2010-05-01):
各位大侠好:
现我公司委外加工的工件发现在500*300*16的矩形钢外的加工面上焊有一块板,问了委外单位后他们解释说是因为矩形钢在焊接过程中变形加工无余量才焊的1100*10的板,在对贴板焊接时采用了开塞焊孔焊接的方式,孔径为10-φ20及孔径为10-φ12的孔进行塞焊,请问这样做是否符合要求?还有就是如何判别是否有过这种操作?

补充一下,焊板尺寸为1100*100*10(厚度)

网友:
1、不知受力情况如何,如果是横向承重构件,规范是不容许这样加工的;
2、检查是否塞焊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小锤或小铁块敲击该区域,塞焊和不塞焊的位置响声不一样的;
用设备的话可用超声波探伤仪或X射线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