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割槽,用什么刀耐磨

楼主(2010-05-01):
8MM直径槽宽1MM深1MM,用什么刀耐磨,小仪表车做的,转速大溉多少,麻烦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日本京瓷和东芝有这样的刀具,转速要2-3000转

网友:
哈哈,楼主的小仪表可能只是普通的吧,估计只有一个转速,或是换皮带的那种吧,无所谓的,你的仪表车的最高速好了,一般的超硬的白钢条磨磨就好了,只有1mm,1mm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