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浇铜 锡青铜有砂眼 疏松---请教

楼主(2010-05-01):
在低碳钢20# 或45#钢内圆表面浇铸铜合金 先钢套烘干 然后内孔刷硼砂  然后将铜放入钢套内 然后将钢套加热至1000度左右和铜一起融化 然后上离心机旋转 浇铸   像Zn黄铜还好 不过锡青铜就有砂眼和疏松 有没有好办法啊?

网友:
改成开放式离心铸造,问题就解决了.
      请查看第五页[[有关我铜合金离心铸造问题求助]]的回复
     13649219145

楼主:
开放式离心铸造双金属铜套中,采用水冷强制冷却,加快凝固,使铅相呈细小点状或网状分布在铜基体上.要控制好浇铸速度.水压.水温.冷却时间.......边浇铸边凝固,避免引起徧析.疏松....铸造缺陷.`
先谢一下 能不能讲的具体点的 如何用水冷却呢?是在离心机上加水管吗?如何 控制水压 水温 还忘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水冷]是在离心机上加装水嘴,用水泵供水强制冷却.根据工件大.小.合金厚度,才能调整水压.水温,当然,和季节有关.
      从上述.您现在是封闭式铸造.封闭式铸造.由于一头是封闭的........,产品质量难以控制.
       怎么与您联系,方便沟通.讨论.

楼主:
我QQ是26176534  晚上一般在的 呵呵

网友(2012-03-09):
我听不懂你说的,但我公司生产铜屑烘干机,你可以看看
铜屑烘干机特点:

  1.转筒干燥器机械化程度高,生产能力较大。

  2.流体通过筒体阻力小,功耗低。

  3.对物料特性的适应性比较强。

  4.操作稳定、操作费用较低,产品干燥的均匀性好。

http://www.yongxianchina.com烘干机

http://www.dryerkiln.cn回转窑

http://yongxianchina.com.cn球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