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焊条Z308焊接,一个豆一个豆

楼主(2010-05-01):
怎么焊接后一个豆一个豆,溶质和铸铁物不溶一块?电流大小都调了?

网友:
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好焊了

网友:
焊条要加热保温使用,工件也要加热,电流小一点,焊接电源采用直流反接

网友:
是不是得另加焊剂啊?

网友:
焊前预热和焊后缓冷。。。

网友(2010-09-16):
现在有种万能焊材,可以再不预热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焊接多种铸铁。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对了,焊什么材质的啊?

网友:
焊条要加热保温使用,工件也要加热,电流小一点,焊接电源采用直流反接
引用 网友A:

    这位师傅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同时,还要注意要对焊接后的工件及时进行保温处理。

网友:
我以前焊得多,焊的时候得慢点。最好用小锤轻轻锤击,消除应力

网友(2022-03-03):
学到一个焊接知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2-07-27):
不明真相啊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3-11-12):
" w  ^4 K2 E% A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好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