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橡胶垫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1):
需要加工一橡胶垫片 数量不多 100来个 开模有点不核算 老板也不愿意开模 大小是25*25 中心一14mm的大孔 大孔周围均匀分布4个3mm的小孔 请教各位高手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是不是只能用手动钻孔??

加工的橡胶就是类似于自行车内胎那种橡胶片 很薄的 0.5mm厚左右 是垫在一个接头后边 防水用的

网友:
买胶板直接冲孔吧,可以用空心冲子冲孔,木工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顺便问句 胶板是那种胶板呢?? 我看到一种模型用的ABS胶板 这种东西能防水吗??

网友:
胶种当然要根据你的介质选 了,ABS可能不能行吧

网友:
自行车类似的是软橡胶,外形直接用裁纸刀割就好了。中间的孔做个圆规刀片就可以,像个划针一样,很容易做的。数量少,橡胶片夹在一铁片上直接在钻床钻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