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精确测量圆?

楼主(2010-05-01):
00000000怎样更精确测量圆?

网友:
什么垃圾问题,问问题也不说清楚,什么叫精确什么叫不精确啊

网友:
呵呵
是啊,告诉大家你的检测工具是什么,才能帮你分析怎么测是比较精确的。
比如说是用检具,量具,还是仪器?
用仪器相对来说精度要高一些,二维平面的检测就用投影仪或者影像测量仪比较方便,柱体类的可以用圆度仪,万工显等高精度的仪器检测,这两者都配有专用夹具,很方便测量。

网友:
直径还是圆度?三坐标CMM??

网友:
什么叫做“精确”?这个是相对问题。
还是希望说清楚些。到那个级别的精度,一般来说内径千分尺、塞规、三坐标多种测量方法。
如果你的要求是0.000000001这样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dsgdfab fgdfgdfagdfgdfgdfgdfgdfgf

老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