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块保养用什么样的油最好

楼主(2010-05-01):
量块保养用什么样的油最好?

网友:
防锈油试一试,看行部行

网友:
应该是绝大部分的油都可以使用,关键要注意存放地点,不要受潮。

网友:
使用量块前,应用洁净脱脂棉(可沾少许航空汽油120#)擦净其工作表面。除净防锈油,使用中勿用手指触摸量块工作面(手汗极易使钢量块生锈),用完后仍应涂上防锈油。
所谓防锈油就是在石油类基本组分中加入一种或多种防锈添加剂(又称油溶性缓蚀剂)及其辅助添加剂组成,它使用方便,成本低廉,效果好,操作简单。
另外,陶瓷量块不生锈且耐磨耐用,可以选用。

网友(2010-05-31):
各种机油都行,有的粘度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