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50润滑油泵不上油,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01):
润滑油泵不上油,如何解决?

网友:
有油也不上油吗?中捷50有油压和油位检测,如果任何一个出问题机床将出现急停报警,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可以根据显示的报警查找原因。

网友:
楼主指的是摇臂钻吗?

网友:
你指的是立柱润滑吗?其他油泵是用来主轴变速,立柱、摇臂、主轴夹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