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展开尺寸?

楼主(2010-05-01):
我有一个圆台筒上口尺寸为620,下口尺寸为700,高度为92,壁厚为2.5.不知如何计算展开尺寸,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内表面0.206㎡,外表面0.208㎡。
剩下两个平面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2010-06-08):
用投影法很简单,先画出园台的立面图(即下底700,上底620,高92的一梯形)延长两条斜边找到交点A,以A点为圆心以梯形两底边与斜边交点为半径画出两条圆弧,分别以700,620为直径并算出它们的周长,然后在两园弧上截出相应的周长长度,所截周长的两端点与园心连接就是放养图。(计算周长时考虑壁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