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的机械效率有多少?

楼主(2010-05-01):
诸位大侠,想请教一下一般柱塞泵的机械效率有多少?先谢谢啦。

网友:
一般算功率的时候按照0.92算。机械效率?是容积效率吧?

楼主:
工良兄:先谢谢啦,我可能说了外行话,比如1千瓦的电机当动力,输出的液压油的能量有多少?能够驱动多大的液马达?谢谢啦。

楼主:
工良兄:查了一下资料,有如下的说明。容积效率:实际输出流量与理论输出流量之比;机械效率: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综合效率(亦称“总效率”):容积效率与机械效率之乘积。

网友:
功率等于压力乘以流量,输出小于输入功率

网友:
机械效率是实际输出功率与理论输出功率之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工作效率由负载和系统中其它元件组成共同决定,泵有一个容积效率曲线可参考。

楼主:
先谢谢楼上诸位大侠,慢慢消化啦。

网友:
楼主你好:
       你所提问的问题别的师傅都已经回答的非常完整了,你提到1千瓦的电机当动力输出液压油有多大的能量,无非就是一个效率转换的问题,但是,你后面又问能带能驱动多大的马达,真的不好回答,如果回答你可以驱动一个0.8千瓦的马达吧,液压马达没有这样的标称。真的不好会答你,可以说能驱动的马达太多了,不过速度有所区别而已。

楼主:
先谢谢金兄。我就是想问效率转换率,后面的可能算是画蛇添足吧。

网友:
带黑色三角的一行是容积效率,下面的一行是总效率。

楼主:
放到非常大,仍然看不清,怎么办?

网友:
对于液压泵来说,机械效率等于理论输入转矩与实际输入转矩之比
对于液压马达来说,机械效率等于实际输出转矩与理论输出转矩之比

楼主:
谢谢啦,13楼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