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有多少种结构?

楼主(2010-05-01):
请教诸位大侠,一般柱塞泵有多少主要的结构,机械效率有多少?先谢谢啦。

楼主:
看来咱们这个栏目不够热呀!

网友:
按柱塞排列的形式分为两大类:按回转轴线的垂直方向排列柱塞,使柱塞沿经向移动,称为经向柱塞泵;按回转轴线相同的方向排列活塞,使活塞沿轴向移动称为轴向柱塞泵。容积效率0.85-0.95,机械效率0.9-0.95;流量可调。

楼主:
谢谢啦,静悟缘兄,信佛吗?开个小玩笑。

网友:
学习了,谢谢。。。。柱塞泵是不是主要用在控制流速的仪器上面?

楼主:
不是吧,石油上有两种用的最多的柱塞泵:钻井用的泥浆泵和采油用的抽油机泵----特殊结构的轴向柱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