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电路图及程序代码

楼主(2010-05-01):
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在校机械专业学生,正设计一机构,要用到单片机控制两组直流电机,每组两个。要有位置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的接入。气泵。
    要求: 1。红外遥控。
           2。控制顺序:顺序一:信号(1)输入——第一组电机正转——位置传感器(1)信号输出——第一组电机停止,第二组电机正转,同时继电器动作——位置传感器(2)信号输出——第二组电机停止,气泵工作(充气)——压力传感器信号——气泵停止工作——动作完成。
             顺序二:信号(2)输入——气泵工作(抽气)——压力传感器信号——气泵停止工作,第二组电机反转——位置传感器(2)信号输出——继电器动作——第一组电机反转,第二组电机停止——位置传感器(1)信号输出——第一组电机停止——动作完成。
    整个机构有位置传感器2个,压力传感器1个,直流电机两组,抽充抽充两用气泵1个。

    如果有高手能指教一下,小弟将不尽感激,如果有类似单片机控制的整套电路及程序代码,还请各位能指点一二。谢谢!!!如有资料,请留下地址,小弟会自己查看的。再次谢谢!!!

网友:
不用什么程序啊
你就做一个循环就行了
把位置传感器的输出接到IO口就行检测 (p1.0 p1.1)
单片机的(p1.2 p1.3)做输出用 发出控制信号 控制直流电机转动 中间加一个三极管
气泵的处理也一样

网友:
我也正学习单片机,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我也正学习,帮你顶一下吧。顶顶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你说的我有点不太明白,我想要的是循环,可是两组电机的转动时间是不一样的,还有气泵的充气与抽气是排量也不一样,都有时间差的。所以一个信号怎么能控制不同的时间差呢?我设计的电路又减少了传感器(2)与压力传感器,只留了传感器(1),通过延时程序控制电机的转动量和气泵的排量,又用继电器做了一个换向电路,三极管的知识我学的不怎么好,所以就没有考虑。
    版主,你看我的设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循环是单片机里边完成的啊

你留个联系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