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容器设备水压试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1):
关于容器设备水压试验的问题?产品要求水压试验7Mpa,法兰密封槽为八角槽,若用八角垫打压,打压后八角垫就不能再用了,用紫铜板打压容易漏,不知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一般平垫密封拆了之后都会换垫片的,7MPA可以用可以重复使用的密封有金属O型C型环密封等。

网友:
试压结束后再换一密封不就行了!~
试压应该只是检验容器的耐压情况与密封件关系小点吧!
小生愚见!!

网友:
应该可重复使用的吧?但这只限定在你厂内哦,你不会把使用过的密封垫发给顾客吧!

网友:
7MPA 太高了什么容器啊,密封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楼主:
设备主密封槽直径1300毫米,密封垫材料为不锈钢,更换一个八角垫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