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和正火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0-05-02):
调质处理的工件,当材料(如40Cr、45*)的有效尺寸大于一定的范围,经淬火后其硬度仅在调质技术要求范围的上限,是否可采用正火处理来代替调质?性能方面有什么差别

网友:
正火是将工件加热到适宜的温度后在空气中冷却,正火的效果同退火相似,只是得到的组织更细,常用于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也有时用于对一些要求不高的零件作为最终热处理; 淬火是将工件加热保温后,在水、油或其它无机盐、有机水溶液等淬冷介质中快速冷却。淬火后钢件变硬,但同时变脆。

网友:
不可以,得到的组织都不一样

网友:
绝对不能代替,正火得到珠光体组织,目的是为了便于切削加工
而调质淬火后得到马氏体,然后根据你的硬度要求选择高温回火中温回火或者低温回火分别得到低温回火马氏体,索氏体以及屈氏体
是有本质区别的,硬度不在一个范围内
正火的硬度比较低
另外楼主你表达的不明白,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反正是不可以替代的。

网友:
其实这两种处理的方式区别很大的,要根据要求来选择

网友:
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替代的,比如在使用中碳的结构钢中,对于工件使用要求不高时,可以用正火处理来代替调质处理,因为正火处理后工件有一定的力学性能,用他来代替调质可以起到简化工艺降低成本的目的。
还有4楼所说的正火得到珠光体组织的说法有误,珠光体应该是退火得到的状态;而正火得到的一般是以索氏体为主的组织。调质处理得到的是回火索氏体。
索氏体组织、托氏体组织其实属于珠光体类型的组织,但其组织比珠光体组织更细,硬度也要高。

网友:
对于大直径零件,很多情况下都是可以的,不过要经过详细斟酌,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

因为45#、40Cr淬透性都不太好,特别45#钢经常不超过10mm直径。

当直径超过一定值后,热处理后机械性能并没多大提升,与原料差不多。

特别正火也有很多方式,冷却范围很大。

对表面受力件,可以增加表面处理,大幅提高性能。

网友:
调质后的性能肯定要比正火后要好的多啊

网友:
应该不行,调质出来的性能要优于正火很多

网友(2010-06-23):
我们单位一个产品,原来用调质,后来改为正火,省了很多钱

网友:
我看楼主主要考虑的是硬度方面的性能差异,调质和正火都能达到硬度要求时。是否要替换可参考价值分析。

网友:
可以替代的,我们单位一个产品是焊接,件原来用调质,后来改为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