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合金钢中的硅含量怎么提高?

楼主(2010-05-02):
今天面试遇上个问题,特种合金钢(奥氏体不锈钢)为了使钢中的硅含量达到更高,比如6%,一般实验室里是怎么处理的?要怎么样的设备和工艺?麻烦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首先应当说,那个考官有点变态,这个问题不是考应聘者的,
钢铁材料中,要使硅达到一定程度,有困难,特别是你说的到6,因为脱磷要先脱硅,这是常识,但不锈钢必须脱磷,
过程是这样的,按正常流程炼不锈钢,无论是AOD,还是VOD,先处理镍、铬问题,之后,控制温度,在精炼过程再增硅,之后不能吹氧,
你应聘的这个职务有多少薪水?能透露一下吗?
为我干活的,我都不敢问人家这类问题,怕挨大嘴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