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电流高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02):
卧式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电流高怎么处理呀    是带差速器的   日本进口的   刚换的轴承

网友(2010-07-06):
看是不是料浓度太大了,或者是里面螺旋和转鼓之间有点堵了,用高压水冲一冲

网友:
你们内侧螺旋两侧装的是滑动轴承,外面转鼓进料口装的是带推力的滚柱轴承。接差速器轴装的是滚动轴承吧。。电流大的话一般是近料太快量太大或是两个滑动轴承润滑不够。。。你们那机器跳动在范围以内吗??

网友(2011-03-20):
原因可能有很多。
你们进料是用泵打的吗,料的浓度均匀吗,
进料压力太高有没有采用三通。

网友(2018-11-27):
机器问题吧,,,

网友(2024-01-10):
原因太多了,你是恒转矩控制还是恒差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