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薄片零件怎么磨啊?

楼主(2010-05-02):
因模具中常用到薄的插片,20MMX10MM ,0.4~1MM的厚,磨床很难吸牢,翘的厉害.
我是菜鸟,请教高手支招,先谢啦

网友:
502 粘上磨 我看见别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楼上方法不错,关键是能保证单个拿下来以后板不变形吗?磨这类的薄壁件一定要讲究好冷却,它容易受热变形的,磨前最好做好整形,尽量保证其平面度以及平行度,磨量要稍微多点,边磨边换面

楼主:
万分感谢,让我试试,

网友:
现在有双面磨了,2个面一起磨的那种

网友:
我们厂的师傅就是用502的啊

网友:
可用专门的磁台,设有减磁,可消除大部分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