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漏油原因?

楼主(2010-05-02):
减速机跟电机联接处装了个双骨架油封漏油,请各位大侠分析下原因。如果换为迷宫式油封效果会点?

网友:
你是否确定油封的安装没问题?还有轴有没有磨损?

网友:
骨架油封最合适了,仔细检查一下,应是某一个地方有问题。迷宫式不适合,停机时间长还是会渗过去的

楼主:
安装的没有问题,刚刚换的新油封,轴原来磨损过,但后来将轴车细之后在外面加装了一个轴套材料为轴承钢,从磨损的情况看暂时还是没有的。

网友:
骨架油封什么样的?能传个照片,或者图纸么?

我们一般用迷宫式的。

网友:
换用迷宫式的很好,我们公司都用它;效果还可以。

网友:
骨架式的适合高速运转的,且速度越快密封性能越好

网友:
你是否确定油封的安装没问题?还有轴有没有磨损

网友(2010-06-04):
迷宫油封要求同心度高

网友:
和油封接触轴光洁度不够,油封材质太低,可以考虑更换为进口油封。

网友:
油封材料的物理性能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看看油封的唇口是否有磨损,漏油的油封密封还是不是设计的线密封,如果变成面密封了哪肯定是材料出了问题,或者是设计的过盈量太大或弹簧的抱紧力太大。

网友:
安装时候刮伤,比如被键槽利口。。。。。。

网友(2010-08-05):
专业生产油封      油封漏油原因很多,有的是安装问题有的是主轴同心度不高或者轴的倒脚有车削问题等,如果有需要质量好的油封的请联系15231940321   QQ991911783     如有问题请与本人联系愿可以给大家满意的解答

网友:
有些油封设计不合理,还有不同的工作环境应该用不同的油封,比如高温的和低温的还有高低速,有很多原因又需要油封的本人愿为你解答油封漏油问题,联系方式15231940321      QQ991911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