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性能---请教

楼主(2010-05-02):
请问角接触轴承性能?

网友:
你是一类一类的问啊?建议回去翻教材或者样本手册吧。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是不可分离轴承,包括:实体内圈和外圈、滚珠和保持架组件,保持架由尼龙、冲压钢板或黄铜制成。内圈和外圈的滚道沿轴承的轴向相互偏移。轴承分为开式和密封设计。它们的角度调节功能非常有限。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能够承受单向的轴向力和较大的径向力。其相对于相邻镜像安装的另一个轴承必须轴向可调。轴向承载能力取决于接触角。即接触角越大,轴承所能承受的轴向载荷越大。

一般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有15、25、30、40度几种。接触角越小,轴承极限转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