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性能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0-05-02):
深沟球轴承性能特点是什么?

网友:
深沟球轴承是由实体内外圈、保持架和钢球组成的不可分离轴承,用途非常广泛。

该产品结构简单、可靠耐用且易于维护,有单列、双列、开式和带密封等多种设计。由于采用了标准化的加工工艺,在开式轴承外圈带有装密封圈或防尘盖的沟槽。由于摩擦力矩低,深沟球轴承适用于高速运转。

由于滚道的几何形状和采用钢球作为滚动体,深沟球轴承能够同时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

单列深沟球轴承的不对中补偿能力有限,所以轴承必须准确定位。

不对中将导致滚动体处于不利的滚动状态,轴承内部应力增加,从而缩短轴承工作寿命。为了将轴承的附加应力限制在较低范围内,对于单列深沟球轴承仅允许很小的倾斜角( 取决于载荷大小)。

由于其内部结构特点,双列深沟球轴承没有不对中补偿能力。在使用此类轴承时,不允许出现倾斜角。

单列深沟球轴承是最常用的滚动轴承。有多种尺寸和设计,价格低廉。

开式轴承适用于高速和超高速。
深沟球轴承的后缀2Z 表示双侧间隙式密封,适用于高速。
轴承的后缀2RS表示双侧唇式密封,采用丁腈酚醛树脂橡胶材质,适用于中速。

开式轴承可用脂润滑或油润滑。
双侧带间隙式密封或唇式密封的深沟球轴承加注了高质量油脂,用于终生润滑(免维护)。

开式深沟球轴承工作温度不高于 +120 °C。(另需注意润滑油或者润滑剂的工作温度范围)
唇式密封深沟球轴承的工作温度范围为–30 °C 到+110 °C,受其润滑脂和密封圈材料限制。

保持架一般有冲压钢保持架,玻璃纤维增强尼龙,铜保持架等。
应用尼龙保持架的轴承,注意检查尼龙对合成脂和含极压添加剂的润滑剂的化学稳定性。
在高温下,老化的润滑油和油中的添加剂会降低尼龙保持架的工作寿命。必须遵照润滑油的更换周期。

(本回复引用部分FAG样本手册内容)

网友:
在结构上它的每个套圈均具有横截面大约为球的迟到圆周长的三分之一的连接构型滚道。深沟球轴承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载荷,也可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当轴承的径向游隙增大时,具有角接触球轴承的性质,可承受两个方向交变的轴向载荷。与尺寸相同的其他类型轴承相比,该类的轴承摩擦系数小,极限转速高,精度高,是用户选型的首选类型。

网友(2010-06-06):
受教了,楼上几位讲得真好,。。。

网友(2010-07-19):
想请教深沟球轴承的轴向载荷的最大值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
对 可以受轴向载荷,但是具体能受多大? 这个是有标准的吗?

网友:
只承受轴向载荷时,不得超过 Co的一半。
内径小于 12  的,不得超过 Co的1/4。
承受复合载荷的,按 P=XFr+YFa校核。

下次问这种问题请先翻翻书。

网友:
这个是好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