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发动机的缸体加工方法

楼主(2010-05-02):
缸体的油道和水道加工方法

网友:
发动机的加工没有接触过,不过LZ发张图纸具体看一看。

网友:
蜡模铸造?纯学习来的。。等高手。。

网友:
这个还是对图说明比较好,因为可能每种发动机在设计管道时 会不太一样

网友:
失蜡法铸造应该可以吧 (2000年前咱老祖宗的技术)

网友(2012-03-14):
现在一般加工这2个孔都是专机,就是两边动力头同时进刀,当然定位还是2个定位孔,两侧配以固定转模版顶部,考虑可用 气压或者液压装置压紧,个人认为液压较好,底部就是一般夹具体。如果你加工的时候 机器旁边有钓缸体的机械手臂,那2个基准孔定位销可直接固定家具体上。如果是流水线建议底部也用自己定位装备。气压 液压看各个工厂的情况,缸体比较繁琐。尤其是四缸柴油机缸体比较笨重,输送装置一定要有的。至于输料机构是 滚轮或者带传动那就看个人了。希望我的解答能够帮助你。

网友:
求高手,纯新人

网友(2013-01-26):
枪钻加工,具体你想问什么?

网友:
看图说话,没图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