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四连杆的定位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02):
我公司有个设备,用液压四连杆进行转场,其中一边用伸缩油缸,而转到位时,采用撞块定位,所以此撞块经常开裂,求助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最好在系统上面解决 定位前采用减速设置

网友:
系统上面解决就是采用缓冲缸,或系统配置减速设置;
机械上面解决的话,看能否加弹簧缓冲,减少到终点时的动量,减小冲击力,
或者像有些装置一样,撞上后就抱住定位。

网友:
用比例阀,油缸加缓冲,

网友:
减速设置的配置相当值得深究

网友:
可以尝试系统中价格手动调速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