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设计之海龟扳手

楼主(2010-05-03):
在轮胎没有内外伤正常情况下,如果胎面花纹有标志的地方磨损完了就应该更换了,此时最深处的花纹还有大约2~3mm深。这时轮胎的排水性已经不好了,轮胎容易打滑,尤其是下雨天。如果轮胎受过内伤,主要是轮胎没气或者气压不足行驶,形成了轮胎的内伤,应该立即更换。轮胎的外伤主要是割伤、非正常磨损,尤其是轮胎侧面出现外伤,不容易修补,应立即更换。
对于大多数车主来数,汽车换胎必须到修理店里去。看到修理工握紧长长扳手,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的走远些。传统的长扳手卸胎是有些危险。有鉴于此,设计者Fabiano Pottes 设计特地设计了一款安全扳手 - 海龟扳手:Turtle Wrench。在把这个大“海龟”对准车轮四个大螺丝后,分别转1/4个圆,就可以松掉螺丝安全地换胎了。而且Pottes已经制出一个样件,看上去还不错。也许下一次在你更换轮胎时,有这这件“海龟扳手”你就不用躲的远远的了。

网友:
请问,原来的长扳手危险在哪?这个优点在哪?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海龟扳手”的方便之处。另外,有好多车的轮毂是5个钉的,那怎么办。也想不出原先的扳手有什么危险。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海龟扳手”的方便之处。另外,有好多车的轮毂是5个钉的,那怎么办。也想不出原先的扳手有什么 ...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五个钉的好多。。

网友:
携带、使用操作都不方便。

网友:
体积大,放在后备箱里很占空间。使用上的方便性不明显。这个发明的生命力不强。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不是防止爆胎的啊,

网友:
以下是海龟扳手的正解:Turtle Wrench的外形像一只龟壳,首先是将其手臂的一端正确地套到车胎螺丝上,一次可以套住车轮的4颗螺丝。它另一端像手臂一样的伸出来撑于地面,然后只需将汽车稍微向前开动,利用杠杆原理作用一样,相应的那颗螺丝就会被扭松了。以此方式就可以将车轮的全部螺丝松下来了,车轮也就可随之移除了。安装车轮就采用倒车的方式将其固紧,更换车轮就变得轻而易举

网友(点评):
这样看来这个设计还不错啊!实用.....

网友:
它的直径可调吗,如果是大点的轮胎或者其它的呢。。。

网友(点评):
恩,我也有同样的疑问!看来咱们都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网友:
只是一个实验品吧 还没到正式商用阶段吧

网友:
没有看出有多方便啊,用扳手换个小汽车轮胎不就几分钟啊.

网友(2011-01-10):
想法不错,但不是太实用。

网友:
很好的点子

网友(2011-02-12):
体积大,放在后备箱里很占空间。

网友:
可能对力气小的人来说有点优势吧

网友:
应该可以很简单的把螺丝拧松~但接下来的把螺丝卸下怎么进行呢?~~

网友(2011-08-04):
首先,轮胎拆下来前要用千斤顶将车子顶起来,轮胎就不能着地了,你这个想法能实现么?
还有,每个型号的车子的轮胎螺丝间距是不一样的,套筒也是不一样的,你的可以调整间距,更换套筒么?一次性要配备4-5个套筒么?
对螺丝的拧紧力矩是有要求的,拆的时候还好,上紧的时候呢?靠车子本身倒车来实现,每部车的扭矩是不一样的,怎么控制螺丝的上紧力矩,6.0LV12发动机的车子还不把螺丝全部干掉啊。

现在有不少套装,接汽车电源的电动冲击扳手,电动千斤顶,轻轻松松就把轮胎拆下来了,
还有现在有不少卖保险的或者4s店提供救援服务,

网友(点评):
然也。。。 想法还是不错的。 实用性么就差了

网友:
不管怎样 新的东西就值得鼓励 没准会对其他东西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