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锈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一般铸铁之类的工件是不是不能发黑处理?防锈除了涂防锈油之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一般对于要防锈又不能涂油的就进行 酒精清洗,真空包装

网友:
通过某一工艺的热处理,提高其耐腐蚀性能

网友:
铸铁件使用场合介绍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铸铁件使用场合介绍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引用 网友A:

做的是包装机,经常在环境条件较好的条件下工作。

网友:
包装机外部? 油漆行不

网友:
喷砂油漆,简单实惠,先醋酸再聚酯,呵呵

网友(2011-07-07):
觉得可以磷化后上油封闭可能会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