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夹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0-05-03):
这个零件的夹具怎么设计
怎么保证 垂直度
 谢谢了

网友:
你是用什么机床加工,单一的车床不行

楼主:
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 ·······

网友:
这东西感觉上车床比较好,垂直度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夹具怎么设计...................................

网友:
主视图上的两垂直度吗?好像不是垂直度吧,平行度?

楼主:
是垂直度, 老师说是与孔的竖直面垂直

网友:
可能我孤陋寡闻吧.....

网友: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做夹具

网友:
看是什么什么设备了,要是有车铣中心就很简单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管用什么设备做,都需要夹具的,并不是功能越多的机床需要的东西越少,往往机床越好,对工装的需要就越高

网友(2010-07-14):
看是什么什么设备了,要是有车铣中心就很简单了!!建议用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
个人认为卧式加工中心是比较好的选择
至于夹具,个人认为功能越全的机床夹具也简单,因为减少装夹次数的话,可以减少定位误差

网友:
加工哪一道工序?
使用什么设备?

网友:
这个东东不需要卡具,呵呵真的笑死我了,卧镗加铣床就可以加工的东东,只需做个定位销和找正块就可以了,我真晕,你上车床你要车哪?那么大的偏心,你要用1米的床子加工那几个破空窟窿。就不往细说了,如果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这些问题的人都是些职场新人,请口下留情。如果热心解决我们大家都欢迎,假如风格依旧,请不必发言,自有人心朋友认真回复。

网友(2010-09-07):
学学来了。。等待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