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是否可以提高刀具的寿命?

楼主(2010-05-03):
加工一批轴。8毫米直径,材质sus420。在轴向加工一个3.2X10的腰型通孔。现在加工时使用钻铣加工中心,先使用3.0钻头在X0和X6.9 两个地方打穿,然后用3.0铣刀粗铣按照0.3毫米一层分层加工直到铣穿。最后改换用3.2铣刀精加工出来。但是加工的时候我发现,3.0 的粗铣刀的加工寿命始终不行,一般不到500就磨损的,甚至个别时候500都不到刀具折了,直接把3.2的刀一起带着折断。刀具都是OSG或者NACHI 的镀层HSS铣刀,一把3.2的刀报价就是600多,实在太贵了。现在加工转速4000转,切削速度是350。 现在我设想,是否可以在最初打孔加工的时候在X0和X6.9之间的X3.5的地方再打一个孔。这样粗铣刀加工的余量就小了很多,刀具加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轻松,然后也可以一并提高粗铣的加工速度,我甚至设想将粗铣速度提高到500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知道各位认为这样是否可行,是否真的可以减少刀具磨损,加工刀具寿命,降低刀具成本,增加劳动效率? 一根普通的麻花钻即使是NACHI或者OSG也不过几块钱罢了,一把铣刀再便宜也要几百,要是可以减少铣刀的磨损,提高刀具寿命那么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2010-06-06):
4000转太高了。2000应该正好。

网友:
首先你这样考虑是可以的,但是也要奉劝你,即使是OSG的铣刀加工SUS420的材料也不能用的4000的转速,建议你放慢转速!

网友:
建议用不锈钢专用的合金铣刀,一把3.0的osg或nachi的铣刀好像也没那么贵吧

网友:
一层一层吗?这样顶部磨损的太快了,而且效率实在太低

我们的产品,3毫米整体铣刀,AE 3毫米 AP也是 3毫米, 1刀走完。 转速8500,进给750
而且光洁度直接达标,不需要再换刀了

就算进给慢,磨损的部分比较均匀,寿命一定长很多倍了

网友:
看错了,是不锈钢,那我们只能转速5300,进给320,但是1次下3毫米,应该效率也不会低,呵呵

网友:
这样还不如用电火花线切割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刀具涂层也是延长寿命的一种方法

网友:
打好底孔  用两刃的铣刀    刀具外径3mm的都可以   编程序螺旋下刀保证孔径(分层加工)  这样寿命会很大的提高

网友:
我现在也是头疼刀具成本文体,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使用的是OSG EX-TIN-EKD3.0铣刀。刀具手册上推介的加工参数是切深不超过0.5D,转数2800,切削速度是75。我按照这个参数加工,新的刀具在切削时的声音很沉闷,按照你那样五千多我看也够呛。

网友:
你 应该会   编宏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