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螺钉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很大,如何计数和落料?

楼主(2010-05-03):
请问各位,如果螺钉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很大,那我应该怎样计数和落料才合适?谢谢了。
  我要包装的物件如附件:

网友:
直接贴个图吧.下载还要扣分.

网友:
每件包装有几个螺钉?每个螺钉有几克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五六十个吧。这是我老师定的,可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这样会不会把袋子拉破?我用Solidworks 的质量属性测得的是3克左右。这对设计影响吗?

网友(2010-11-21):
電磁鐵,電磁鐵只露出一個釘子尖頂的地方,四周用非磁性材料包裹。每次只能吸一個釘子。

网友:
振盘+计数滑道(双气缸控制计数与下料,改变气缸位置实现计数),这是很成熟的东西

网友:
不知道钉子的具体尺寸,建议用多头电子秤+立式包装机。可以称重也可以计数。但速度会有些慢,要看具体目标重量是多少,如果用高速包装机的话大约60包/分钟。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2011-08-09):
搞环形传感器计数,搞环形传感器计数

网友(2011-11-11):
学习了  各位大侠

网友:
一般螺钉是用振动盘整理计数的,但是工件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很大,如果大到振动盘没有办法整理的话,那就用电脑组合称了

网友(2011-12-12):
直线式震动啊,光电数粒,要电子数粒机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