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仿真---请教

楼主(2010-05-03):
请教个问题,ug仿真运动中把连杆和旋转副设置好后,运行动画,出项文件为找到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语句好像不顺,有错字吧?

楼主:
恩   是的
% o- k! c6 X3 ?# X) J就是 ug仿真运动中,把连杆和旋转副设置好后,运行动画,出现提示“文件未找到”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怎么没人  看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