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圆角盆怎样展开?

楼主(2010-05-03):
如图:用一张板怎样制作,展开切口在哪个位置更为恰当。

网友:
圆角是多少?这种东西需要折弯水平高一点的师傅

网友:
应该是个拉神件,一定要折弯R和R相交角上做的很难做,圆角拉神成半圆在线切割1/4在焊接,劳民伤财啊。不合理的做法!
展开我的做法:焊缝放在正面和后面的中间(Solidworks坏了今天没办法示意了)

网友:
拉伸件的话,好像蛮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圆角一般为R19,R角可能会大,没有定,拆弯没有问题,用圆刀就可以。主要是展开下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拉伸件可能很难成形,深度很深,板材为sus304。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在R角中间对接,是由3块板拼焊而成,这样焊接比较多,不太好。想用一块板成形,想在R角处(左右方向)偏10-20mm做为切口对焊,问题是x.y.z三条边的重合点是球面。这个地方不知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个是示意图,还有比这更深的。所以只能焊接了

网友:
有两个方案:1,如果R>25,深度在200以下,可考虑拉伸。(拉伸,退火,整形) 2,折弯焊接的办法,主要是几个相交R角部位不好处理。在此处只能是做到近似,然后敲打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以前做的箱体为了美观,也改用大R角,R角R角相交处展开时直接空开,折弯后焊接一个拉神成半圆的球形线切割1/4再焊接。代价也满大,后来取消这个工艺了。
SUS拉神是很考验模具工艺水平的,设计的时候尽量把R加大,底部能否加筋(拉神,退火,两次拉神)
实在没有办法拉神只好费点钱了。拉一个半球,切,焊。用榔头敲一个R角后打磨,抛光不是个技术很好的钣金工做出来是很难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青豆上路大侠,你的示意图我已看过,的确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0-06-12):
这个倒圆角盆用两块板比较省料,也好加工。先用一块板在折弯机上用圆角模压4下焊一道焊缝做成圆角盆的边。再用第二块料切相应的角,用圆角模压四下,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初学者,路过!!!!:o:o:o:o

网友:
呵呵!不知道怎么做?入学不深!

网友(2010-07-13):
这个到底怎么搞呢。。。。。。

网友:
四个R 角部分还是拆分焊接吧,如果开模具的话!成本会很高。要考虑到产品的量和利润!

网友(2011-05-03):
我也很想知道怎样展开四个角的小扇形,希望高手能指点。

网友(2012-11-30):
上下面的圆角要是不一样大小的话。又该如何呢。有懂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