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纹---请教

楼主(2010-05-03):
我在加工螺纹时遇到这样的问题,螺纹通规带上一半,但车床无锥度,也是好设备。角度也对,以前都可以的,现在难到我了。希望大家跟我解答下。

网友:
我想会不会你车螺纹机床有退把现象啊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刀具有问题呢,再就是你的设备了,检查下

网友:
车螺纹机床应该有退把现象

网友(2010-08-07):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找到原因,我只好跑了个锥度的螺纹,呵呵

网友:
跟刀杆材质有关吧,让刀

网友:
应该是让刀吧,正常都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