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或者扩孔对于孔垂直度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0-05-03):
钻孔之后进行铰孔或扩孔,我听老师说铰孔与扩孔是由已钻孔引导的。如果原孔钻偏了,原孔相对于另外一已加工孔的平行度,原孔相对于底面的垂直度,能否由接下来的扩孔和铰孔得到修正?
我现在在对钻模做精度计算,王先奎的机械制造工艺学这本书上最后的两孔平行度计算是用铰刀和钻套的间隙来进行平行度计算的。意思似乎就是铰刀确定最后的平行度 - -, 那原孔引导铰刀,又怎么理解?

疑惑  说得有点混乱了 见谅

网友:
以我现在加工中发现的,先点孔,在用高速钢钻头打底孔,直接饺至尺寸,一般情况下,出来的孔肯定是达不到图纸要求的,除非你的钻头是磨得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深度较深的话,直线度也并不好。。。
钻-扩-饺,扩的时候会一定程度的修正前一到工序的孔的直线度,但是铰刀一般都是跟着你的底孔走,孔斜多少,铰刀就会跟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钻孔后,先车一下,再铰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那需要看什么样的零件啊。。。

网友:
铰空是不能改变形位公差,它保证尺寸公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麻花钻强度相对扩孔钻来说要低很多,而铰刀只是微量切削不足以校正前工序所产生的垂直度偏差

网友:
扩孔有纠正位置精度的能力,铰孔只能保证尺寸、形状精度和减小孔的表明粗糙度,不能纠正位置精度。

网友:
扩孔时对孔位置的修正量大小取决于扩孔刀具的切削角度。圆柱铣刀的修正量最大。

楼主:
谢谢奥特曼和各位的解答,我明天再算算扩孔之后平行度能不能达到要求,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铰孔的加工量很小,一般是随着原底孔的状态走,对修正位置误差起的作用很小。扩孔的加工量比铰孔要大得多,对底孔的修正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铰孔只是加工孔的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同时可修正下不圆度
对于位置精度及平行度,垂直度之类的没多大的作用
工艺一般也如楼上的2楼主所说,用钻—扩—铰
钻孔扩孔时保证了位置度之类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好。孔的位置度主要靠底孔保证。大家的发言有点纸上谈兵。肯定没实践过。

网友:
楼上的朋友都给了差不多的意见,也赞成,

网友:
看了下回答 受教了 。。。

网友:
如果扩孔钻和铰刀使用固定夹头,对孔的垂直度都有一定的修正能力,只是修正量的多少有区别。

网友:
一般的扩孔便可纠正,对于要求高的或难加工可考虑镗孔